求助!关于德国SEW变频器 MOVITRAC-31C 故障!

楼主(2009-06-10):
各位同志,我现在遇到这种型号变频器BUS-FAULT亮,PLC也显示通信错误.用标准模式控制能正常驱动电机.显然是通信有故障.但不知如果维修检测,也没有好的通信模块.我这个必须通信控制.大家如果修过这种变频器可以给我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先检查是否是通信电缆和接头的问题接线,把那个通信接头拔出来插到其他的变频器上看是否可以通信。有没更改过参数或者动过里面的通信地址的拨动开关。一般情况不会是通信模块的问题,但如果排除了前面的问题就有可能了。如果不急就拿出去修,急救买块通信板回来。

网友B:
这种机器我有很多,有需要可以联系www.nbbpqwx.com.cn

网友C:
技术支持一下。。。。。。。。。。。QQ957177760

网友D:
通讯卡故障,这个型号已经不生产了,考虑替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