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200实现20个数的排列组合

楼主(2009-06-10):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用S-200实现20个数的排列组合,并且每运行一次,排列组合顺序都不相同,小弟先谢了,在线等

网友A:
具体要求是啥啊?

没弄明白

楼主:
就拿1到5,5个整数打比方吧,我要对其进行无规则排列,结果可能为"3,5,1,2,4"也可能为"2,5,3,1,4"等等,想通过程序实现,每运行一次,排列的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B:
实际上用VB做很简单,用PLC,不会做

网友C:
排列P/组合C会产生大量的组数,P(20,20)=20*19*18。。。。*1     这么多组数!

如果让PLC做,它是扫描式的,一个扫描周期就完成,不可能!

如果一个扫描周期完成一组输出,这要多少个周期才能完成?

只要高级语言能完成的算法,都能设法移植到S7-200中,因为

S7-200有高级语言的设施:  变址相当于数组,FOR循环etc.

网友C:
楼主:你在S7-200上做排列/组合干什么用呢

网友D:
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

楼主:
回复4楼:可以多个周期的扫描完成一个结果的输出, 并且不需要列出所有的排列组合, 只需条件触发一次, 运行多个扫描周期后产生一个结果就行

网友C:
一个扫描周期一个输出是可以,但你不需要所有的输出,要哪此输出呢

楼主:
任意一组,就好像2楼我所举的例子

网友C:
我编过C语言的排列与组合子程序,算法很简单。

移植到S7-200不成问题,但也要花半天时间才行,

主要觉得用处不大。你只给提示一下:

算法:

       要安排N个单元,相当于数组,从数组初值开始,输出下一组

比上一组大一点点的那一组,如比 1,2,3 大一点的就是 1,3,2

比1,3.2再大的就是2,1,3,再大的就是 2,3,1,如此而已

1,2,3            下一组比它的大的最小组是1,3,2

1,3,2           下一组比它的大的最小组是2,1,3
2,1,3

2,3,1

3,1,2

3,2,1

也就是由小到大的排列输出 ,很简单吧,两重循环就能搞定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我试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