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通过光纤传输USB信号的电路 ,将USB转光纤传输

楼主(2009-06-10):
参考网站:www.232485.com

QQ:735568869

一种通过光纤传输USB信号的电路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光纤通信接口电路,特别涉及一种通过光纤传输USB(通用串行总线)信号的电路。
背景技术
目前计算机的USB信号由于使用电缆传输,所以通信距离难以延长,一般不超过30米。
发明内容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为了克服现有电缆传输USB信号距离短的缺点,而提供一种通过光纤传输USB信号的电路,光纤通信可以使USB的通信距离增加到几十千米。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通过光纤传输USB信号的电路,包括USB信号检测电路(1)、双可控三态缓冲器(2)、逻辑电路、激光发射驱动电路(3)、激光接收电路(4),其特征在于USB信号检测电路(1)输出端与一双可控三态缓冲器(2)输入端连接,并通过逻辑电路控制激光发射驱动电路(3)将DOR和RCV转换为三种激光强度为全亮、半亮、暗,激光接收电路(4)输出端与另一双可控三态缓冲器(2)输入端连接,并通过逻辑电路控制激光接收电路(4)将接收到的三种激光强度恢复为D+和D—的三种状态全亮、半亮、暗,双可控三态缓冲器(2)输出端与USB信号检测电路(1)的输入端连接,两个双可控三态缓冲器(2)之间用导线相连。
为了单稳电路的输出控制USB信号的“收/发”允许及单稳电路的延时时间为USB传输一帧数据的时间,在激光接收电路(4)输出端与两个双可控三态缓冲器(2)之间串联一单稳延时电路(5)。
  本实用新型一种通过光纤传输USB信号的电路,成对使用,通过光的强度的三个等级(全亮、半亮、暗)分别代表USB数据线的三种状态,当光的强度为最低时(暗)代表USB数据线的闲置状态。先发送USB信号的一方由于其USB的数据状态先改变,其状态的改变通过光纤传输到对方电路的接收电路产生一个下降沿(或者上升沿)触发一个单稳电路,此单稳电路的输出控制USB信号的“收/发”允许。先发送USB信号的一方由于其USB的数据状态先改变,其状态的改变通过光纤传输到对方电路的接收电路产生一个下降沿(或者上升沿)触发一个单稳电路,此单稳电路的延时时间为USB传输一帧数据的时间。本实用新型用光纤传输USB信号,可以使USB的通信距离增加到几十千米。
附图说明

图1为将USB信号(D+、D—)转换为光纤传输信号——激光的框图。
图2为将USB信号转换为便于光纤传输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图1为将USB信号(D+、D—)转换为光纤传输信号——激光的框图。USB信号检测电路(1)将D+和D—变换为“或”门输出DOR1和差分比较器输出RCV1。一双可控三态缓冲器(2)通过控制端EN来控制逻辑“通”与“端”。当EN=“0”时,DOR=DOR1、RCV=RCV1。而当EN=“1”时,DOR和RCV为高阻状态。激光发射驱动电路(3)将DOR和RCV转换为三种激光强度(亮、半亮、暗)。激光接收电路(4)将接收到的三种激光强度(亮、半亮、暗)恢复为D+和D—的三种状态。激光接收电路(4)的输出之一H的状态变化触发单稳延时电路(5)。单稳延时电路(5)的输出EN平时(即USB信号处于闲置状态时)为“0”,当其输入H有下降延(即由“1”变为“0”)时输出EN由“0”变为“1”并且保持为“1”大约1000us,然后恢复为“0”。另一双可控三态缓冲器(2)通过控制端EN来控制来控制逻辑“通”与“断”,当EN=“1”时,VP=H、VM=L,而当EN=“0”时输出VP、VM为高阻状态。
图2为将USB信号转换为便于光纤传输的电路图。假设USB为全速状态(12M),此时D+通过大约1.5KΩ的电阻接+5V电源。平时USB信号处于闲置(Idle)状态,此时D+为“1”(高电平,大约3至5V),D—为逻辑“0”(低电平,大约0至1.4V)。IC1为“或”门。IC2、IC4、IC5和IC6为可控三态缓冲器。其中,IC2和IC4是当其控制信号EN为“0”时导通的,而IC5和IC6是当其控制信号EN为“1”时导通的。由于IC2和IC4在不导通时(即EN为“1”时)输出为高阻状态,所以在IC2的输出端加了上拉电阻R1、在IC4的输出端加了上拉电阻R2。IC3、IC10和IC11是比较器。IC7是单稳触发电路由输入端(信号VP)下降沿触发,输出EN平时为“0”。当IC7的输入端出现一个下降沿时,其输出端将出现一个持续时间大约1000us的“1”状态,然后恢复为“0”。IC7的输出信号EN通过控制IC2、IC4、IC5和IC6来控D+、D—的“收/发”状态。由于EN平时为“0”,所以平时允许接收D+和D—(IC2、IC4导通),而禁止发送信号到D+和D—上(IC5和IC6输出为高阻态)。IC8是一个复合逻辑电路,其输入、输出以及激光发射二极管的激光强度关系如表1:
表1
输 入 输 出
RCV DOR A B 光 强
X 0 1 0 半亮
0 1 1 1 全亮
1 1 0 0 暗
(表格中的X表示任意状态,即:1或者0均可)
  IC8的输出A和B是具有足够电流驱动能力的电压,通过电阻R3和R4送给激光发射二极管IC12。激光发射二极管IC12的输出激光强度大致正比于输入电流。当A和B同时为“1”时,通过激光发射二极管的电流最大,所以此时激光强度状态称为“全亮”。当A为“1”、B为“0”时,电流只有大约一半,此时激光强度状态为“半亮”。当A为“0”、B为“0”时,电流为0,此时激光强度状态为“暗”。IC13为激光接收器。由于本专利描述的电路是需要成对使用的,即在相互通信的两个USB口各加一个USB转光纤的本电路,所以IC13激光接收器接对方电路的激光发射二极管的激光(通过光纤)。IC13接收激光,IC13的输出为与接收到的激光的强度大致成正比的电压。无接收激光时(即对方发射的激光强度为“暗”),IC13的输出V0大约为0。由于比较器IC10、IC11的负端输入电压都大于0,所以IC10和IC11的输出的逻辑状态均为“0”,即H=“0”且L=“0”。当对方激光发射强度为“全亮”时,IC13的输出电压比V1和V2都大(V1、V2的值都可通过调节电阻R5、R6和R7的值得到),所以IC10、IC11的输出的逻辑状态为H=“1”且L=“1”。当对方激光发射强度为“半亮”时,IC13的输出电压比V1大而比V2小(V1、V2的值都可通过调节电阻R5、R6和R7的值得到),所以IC10、IC11的输出的逻辑状态为H=“0”且L=“1”。IC9是一个复合逻辑电路,其输入与输出以及接收激光强度的关系如表2。
表2
输 入 输 出
光 强 H L VP VM
半亮 0 1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