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如何转为WINCC6.0

楼主(2009-06-10):
我想把WINCC5.1转为6.0,需要安装SYBASE 7和ODBC,但是我找不到SYBASE 7和ODBC,不知用较高版本SYBASE 7和ODBC替代可不可以?请各位大虾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勇敢的尝试一下啊!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当然得装SYBASE了!

网友C:
可以,可以使用PowerBuilder軟體中的Sysbase。

但是就本身來說,建議你使用Wincc6安裝盤內的Sysbase,安裝過程中需要Wincc5.1的安裝盤。

項目移植前請備份項目,項目移植不支持逆向轉換。

网友D:
安装完整版的6.0,在工具里面就可以转换。。。

网友E:
YUANLE老师真是WINCC的行家里手!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用SYBASE15.0试了以下,启动转换的时候弹出页面说启动SYBASE7,之后就提示没装SYBASE7或安装错误!!!各位大虾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啊?我没SYBASE7啊!!!!

网友F:
Sysbase7 在 wincc6.0的安装光盘中就有啊

网友B:
7楼的朋友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