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MR-J2S-200伺服报AL30

楼主(2009-06-10):
一台三菱MR-J2S-200伺服,调到无电机运行时报报AL30。散热器背面有个铝壳电阻,有五根线,两根黑线是一个13欧的电阻,三根白色的线不知是不是制动晶体管?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楼主:
知道的朋友顶一顶了。三根白色的线接到主板上的一个插坐里了,万用表量是相通的,不知是不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A:
我可以帮你搞定,这种机我修的多。有意请加我QQ:307717125 或来电:13790524166 黄生

网友A:
我只修三菱、安川、松下的,有马达可以调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