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碁变频器几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09-06-10):
各位好我想问下三碁SA-4075B开关电源上的几个电阻DR4,,DR54 ,,DR55,,DR56,,和一个DD3是多大的稳压管谢谢个位啦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是贴片电阻还是直插电阻啊。还有你把各个电阻的具体位置说清楚,最好能描述出该电阻的电路功能,例如是起动电阻还是微分电阻或者是什么限流电阻。最好是贴图过来。

网友B:
找我就对,我是台湾三碁的啊!QQ332632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