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实例

楼主(2009-06-10):
富士变频器目前在使用但已停产的有G5/P5、G7/P7、G9/P9系列,目前在产的有G11/P11、F1S系列。

1、 常见故障及判断
  (1) OC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减、恒速时过电流。
对于短时间大电流的OC报警,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板的电流检测回路出了问题,模块也可能已受到冲击(损坏),有可能复位后继续出现故障。若出现“1、OC 2” 报警且不能复位或一上电就显示“ OC 3” 报警,则可能是主板出了问题 ;若一按RUN键就显示“OC 3” 报警,则是驱动板坏了。
  (2) O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变频器过负载。
当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通过以下方法解决:用卡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是否真正过大;用示波器观察主板左上角检测点的输出来判断主板是否已经损坏。
  (3) OU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速时过电压。
当通用变频器出现“OU”报警时,首先应考虑电缆直流中间环节的电解电容是否损坏,同时针对大惯量负载可以考虑做一下电机的在线自整定。另外在启动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中

间直流环节电压,若测量仪表显示电压与操作面板LCD显示电压不同,则主板的检测电路有故障,需更换主板。

(4) 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欠电压。
如果设备LU欠电压报警且不能复位,则是(电源)驱动板出了问题。
  (5) EF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对地短路故障。
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能是主板出现了故障。
  (6) Er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存贮器异常。
大部分情况是内部码已丢失,只能换主板了。
  (7) Er7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自整定不良。
G/P11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故障报警时,可能是驱动板出了问题。
  (8) Er2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面板通信异常。
11kW以上的变频器当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会出现此报警(主板问题)。对于E9系列机器,一般是显示面板的DTG元件损坏,该元件损坏时会连带造成主板损坏,表现为更换显示面板后上电运行时立即OC报警。而对于G/P9机器一上电就显示“ER 2” 报警,则是驱动板失效了。
  (9) OH1过热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散热片过热。
OH1和OH3实质为同一信号,是CPU随机检测的,OH1(检测底板部位)与OH3(检测主板部位)模拟信号串联在一起后再送给CPU,而CPU随机报其中任一故障。

(10) 1、OH2报警与OH2报警
对G/P9系列机器而言,因为有外部报警定义存在(E功能),当此外部报警定义端子没有短接片或使用中该短路片虚接时,会造成OH2报警。
  (11) 低频输出振荡故障
变频器在低频输出(5Hz以下)时,电动机输出正/反转方向频繁脉动,一般是变频器的主板出了问题。
  (12) 某个加速区间振荡故障
当变频器在低频三相不平衡(表现电机振荡)或在某个加速区间内振荡时出现。

 (13) 运行无输出故障
此故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输出频率与电压上升,而测量输出无电压,则是驱动板损坏;二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的输出频率与电压始终保持为零,则是主板出了问题。
  (14) 运行频率不上升故障
即当变频器上电后,按运行键,运行指示灯亮(键盘操作时),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 0.00” 不上升,一般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换块新驱动板后即可解决问题。
  (15) 操作面板无显示故障
G/P9系列出现此故障时有可能是电源驱动板损坏。对于G/P11小容量变频器除电源板有问题外,IPM模块上的小电路板也可能出了问题;当主板出现问题后也会造成上电无显示故障。

2、 故障判断实例
  一台FRN11P11S-4CX设备故障为上电立即(有时为几秒)显示OC3报警,并且复位动作不正常(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能复位)。将一台故障情况为带载运行时显示OH1、OH3的CPU板替换上之后,该设备故障情况为上电立即显示OC1报警—可以复位,几秒后又显示OL2报警—不能复位;而将此设备的主板换到运行时显示OH1、OH3的机体(7.5P11)上时,能正常运行也不报警。说明该设备的主板末坏,是电源驱动板坏了;而显示OH1、OH3报警的7.5P11的机器为主板有问题,驱动板没问题。

3、 一些外部硬件配置时需注意的问题
 (1) 直流电抗器和交流进线电抗器
直流电抗器并不能完全替代交流进线电抗器。直流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功率因数和对中间直流环节的电容提供保护;但在三相进线电压严重不平衡或该电网内有可控硅负载的场合,进线电抗器的优势就明显体现出来:它主要保护电源对整流桥和充电电阻的冲击。对于小功率(7.5kW以下),单独用进线电抗器要比用直流电抗器的效果好得多。
  (2) 输出电抗器和OFL滤波器
在实际应用中,许多客户在选用变频器时都配置了一台输出电抗器,主要是抑制输出侧的漏电流,尤其在输出电缆较长的场合,如电潜泵的应用。OFL滤波器不是一台简单的输出电抗器,它内部有LC回路,不但可以抑制输出侧的漏电流,而且可以稳定电动机的端电压和抑制输出侧对外界的干扰。由于OFL滤波器价格昂贵、需从国外订货,一般在输出配线很长又不允许对外界干扰的使用场合可以建议用户采用输出电抗器和ACL电抗器配合使用(ACL电抗器应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出侧)。

4、 一拖多问题
  在此提到一拖多是指一台变频器同时驱动多台电动机,如纺织场合的绕丝辊。多台电动机同时被一台变频器拖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电动机的型号必须相同,每台电动机拖动的相同负载在同一时间内的工艺要求相同。对于变频器而言,根据电流原则需适当增加变频器的选型(容量增加及P型改G型)、适当延长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以防瞬时过电流限制功能动作或OC报警;在外围硬件配置上,应增加一台输出电抗器来降低运行时的漏电流。

网友A:
一篇难得一线维修资料,值得学习。

楼主:
呵呵。因为有这个平台,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B:
草草看了一下,不错,谢谢了

楼主:
做变频器维修或销售变频器的朋友,请加入供求变频器群(75465090),或者留下你们的QQ号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交流维修经验和买到物美价廉的变频器。也算是各求所需吧。呵呵
多来行动哦!!!

网友C:
我厂矩形原料堆厂布料机行走电机用富士变频器控制,频率设定后,反向行走时变频器 工作正常,正向行走时由于受皮带机牵拉电机电流大幅下降造成变频器报OU3故障(即变频器恒速运行时过电压),请求使用经验和处理办法.

网友C:
我厂矩形原料堆厂布料机行走电机用富士变频器控制,频率设定后,反向行走时变频器 工作正常,正向行走时由于受皮带机牵拉电机电流大幅下降造成变频器报OU3故障(即变频器恒速运行时过电压),请求使用经验和处理办法. 邮箱:zlsnzly@sina.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厂矩形原料堆厂布料机行走电机用富士变频器控制,频率设定后,反向行走时变频器 工作正常,正向行走时由于受皮带机牵拉电机电流大幅下降造成变频器报OU3故障(即变频器恒速运行时过电压),请求使用经验和处理办法. 邮箱:网友C@sina.com谢谢

以上故障我在拉钢筋机上碰到过。你的变频器相对来说功率小了点,换大一点的!

不知道你的电机多大?变频器又是几千瓦的?

楼主(2009-07-20):
G5、G7电源比较容易坏!!

楼主:
有没有朋友发些富士维修经验上去哦!!!!!!!!!!!!!!!!!!!!!

网友D:
看过,学习了一篇难得一线维修资料

网友E(2009-11-03):
有一台富士的变频器,型号FRN15G11S-4,运行一个多小时后报OC2或是OC3,关电后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能复位,有时候只上三相电也会的OC2,然后断电再开又好了,正常运行一两小时又会出现这样的报警!

楼主:
对:冠头 关于

有一台富士的变频器,型号FRN15G11S-4,运行一个多小时后报OC2或是OC3,关电后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能复位,有时候只上三相电也会的OC2,然后断电再开又好了,正常运行一两小时又会出现这样的报警!

内容的回复:查一下输出检测电路。

楼主(2009-12-06):
我手头碰到几台富士G11。显示正常,运行灯亮,没输出频率。12V带不了载。

故障分析:电源检测线路有毛病。

目前还没解决,请高手指点!!!

楼主:
已修好几台,目前还有几台未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