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7200通讯,刚试验过~咋的都通讯不上呀!

楼主(2009-06-10):
往PLC里下程序,通讯不上,跟其他的型号一样的PLC就可以!什么问题?高手指点下

网友A:
1. 检查通讯设置

2.检查通讯口是否正常

网友B:
控制面板里面,SET PG/PC要设置好。

网友C:
请检查PC串口通讯端口是否与PLC通讯端口一致

网友D:
检查通讯设置  检查PLC 的通讯口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E:
200的PLC下程序时要先把PLC打到STOP的状态。

网友F:
检查通信口,不是设置不对,就是坏了,我碰到过通信口坏的情况,如果这样返厂维修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很尴尬我们的接线工在焊二极管的时候 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