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卷机的控制?

楼主(2009-06-10):
一般是控制开卷机的张力,采用哪种控制比较精确?

网友A:
用矢量变频器力矩控制模式,如精度要求更高,可以安装张力检测做精确闭环。

科威公司专用张力控制PLC是主要是针对开卷和打卷而设计的,欢迎交流。

楼主:
感谢楼上的跟帖,有机会合作

网友B:
交流伺服比较好。

网友C:
要加一个张力传感器,闭环控制

网友D:
用西门子的SIMOTION D很好做,我们用过!里面有专门的卷曲张力的块!另外用6SE70 MC也可以!我们用以上二个系统均做过7,8个项目,但据说6SE70 MC 要逐渐淘汰!欢迎有兴趣的同行一起交流HUANGGUOJIE1@163.COM,一起进步

网友E:
当然是伺服了,只是价格贵点。国产的是不是好点。

网友F:
用伺服电机当然最好,如果功率比较大,可以用异步伺服,经济实惠效果非常好。另外就是控制算法,取决于你的控制对象的材料,比如直接张力控制,间接张力控制等

网友G:
这帮鄙人,人家问具体怎么用,在这叨比叨的,有个屁用

网友H(2009-07-13):
鄙人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I:
可以用带度差来控制,开卷机的速比生产线的速度略低一些,转矩可以跟据卷径的改变而变化

网友J(2009-08-27):
在当今,如果说精度的话可能还是要张力控制器加张力检测器来做闭环控制比较合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704178086,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K(2010-02-21):
苏州伟斯工控www.wiseluo68.jimdo.com上有很多学习资料可下载哦 如需其他资料可与本人联系18962174766   QQ;1350994878

网友L:
这要看什么材料,如果是钢带薄板,铝卷,用间接张力控制就可以了,比如,ABB\西门子的交直流传动都可以做.挺方便的.

网友M:
伺服电机做转矩模式,控制张力;

那么怎么保证恒线速度呢,卷径可是不短变化的;

网友M:
换句话说怎么能算出卷径呢

网友M:
不要再打广告了,请大家说些实际的解决方案。

网友N:
知道的人交流一下。。。。

网友O(2010-03-31):
请前辈指点一下吧,伺服电机做转矩模式,控制张力;怎么保证恒线速度呢?谢谢了!!

网友P:
开卷机速度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好像没什么影响,只需要做一个速度偏差量,在做间接张力控制的时候。我看以前程序是这样

做传动的给解释一下为什么?

网友P:
对:向电工学习 关于

伺服电机做转矩模式,控制张力;

那么怎么保证恒线速度呢,卷径可是不短变化的;

卷径是不断变化的,西门子的话一般通过终端板不断检测卷径!

然后你给电机的是角速度,线速度不变,变化的是实际输出的角速度!

这个和控制张力没关系吧?张力间接控制应该通过反馈电流计算出来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Q:
"回复内容:
对:向电工学习 关于
伺服电机做转矩模式,控制张力;

那么怎么保证恒线速度呢,卷径可是不短变化的;

--------------------------------------------------------------------------------

卷径是不断变化的,西门子的话一般通过终端板不断检测卷径!

然后你给电机的是角速度,线速度不变,变化的是实际输出的角速度!

这个和控制张力没关系吧?张力间接控制应该通过反馈电流计算出来的! "

这个和控制张力有关系,通过反馈电流计算出来是电机的转矩,而张力与卷曲半径有关,肯定要补偿的

网友R(2010-05-15):
不知大家使用过安川MP控制不,这款控制器是专门为实现运动控制而研发的。楼主的问题MP可以轻松解决。

网友S(2010-08-14):
做个开卷还用运动控制器?大材小用吧。

网友T(2011-01-23):
精度高的话用交流伺服(MC,现在是用sinamics驱动),速度控制,转矩限幅

网友U:
如果亚球高的话,建议用伺服驱动。上周刚看过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开卷机、收卷机张力控制系统网上研讨会,觉得他们的产品非常好啊! http://online.gongkong.com/OnlineProsem/prosemInfo.aspx?prosemId=20110110142119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