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10):
安川G7变频器,这几天,给一个单位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空载启动,调速无任何问题,只是在,接上电机时,显示OC故障。手册解释电机绝缘不好造成漏电等。最后,查清是输出电缆断相,更换解决。

网友A:
经常电机和电缆...或者变频输出有问题

网友B: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给我电话,我帮你找技术支持。

010-62322870转357

网友C:
回复内容:谢谢啊。以后有机会再请教。
对:xuhui5678 关于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给我电话,我帮你找技术支持。

010-62322870转357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你的中国话,中国字还要好好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