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step7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6-10):
新手上路,请问各位老师:
840D 在step7 中 如果我要将 例如 : DB32.DBX1.5 置
1 该如何操作?
例如 I52.3 , Q45.3 这类置1或置0 该如何操作?
谢谢 ,

网友A:
例如 I52.3 , Q45.3 这类置1或置0 该如何操作?
可以打开强制变量表,强制为1或0

网友B:
set db32.dbx1.5

网友C:
可以打开强制变量表,强制为1或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