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使用编码器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哪种好?

楼主(2009-06-10):
最近使用590+调速器做线缆牵引控制时,遇到一现象:系统使用南洋直流电机,电机配一欧姆龙1000线E6B2CWZ6C编码器。在采用编码器做速度反馈时机械传动部件发出周期性喀啦喀啦的响声,现场判断是机械传动装置齿轮啮合的响声,随后切换为电枢电压速度反馈方式,开机后发现周期性异响消失。系统运行相对编码器反馈时更加平稳。

通常认为,编码器速度反馈时精度和准确度较电枢电压反馈更好,但目前的现象让人费解。利用调速器诊断菜单在线检测,发现编码器反馈值波动在1~3RPM左右。速度反馈偏差最大在0.06%左右。但切换成电枢电压反馈时,速度偏差只有0.02%左右。

换同类型的设备及调速器做实验,现象完全相同。初步排除偶然因素。目前就现象来看找不出特别的原因。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编码器选型正确吗?参数设置速度还等是否在震荡呢

网友B:
编码器是否完好,要先排除干扰,滤波时间也很重要。电枢反馈不准确但他相当于开环控制速度不会很精确。电枢反馈的时间相应慢所以它在调节速度是比较平稳,而编码器反馈的相应很快,如果信号不好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建议先接好编码器的地线,调一下滤波时间。

楼主:
个人也是怀疑是干扰问题。打算把线重新走一下。尽量避免和强电并行。滤波时间以前没有使用过,一直使用的系统默认值,请问该时间常数在哪个菜单下?

网友B:
我不太清楚有没滤波时间

没有就调比例增益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你的参数与没调好!!

楼主:
今天把速度环设置了一下,确实有编码器滤波一项,调高后能改善这个问题,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新问题,同样的A4速度给定情况下,编码器反馈时的电枢电压比电枢电压反馈时电枢电压偏高近50%,这样情况下,同样的给定下,速度明显高了一倍之多。当时怀疑是电机弱磁启动了。但我把励磁控制方式换成电压控制时效果是一样的,并且在切换到电流控制模式下,查看弱磁使能是DISABLE。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还没碰到哦

监视一下给定参数看一下是否是给定多少就输出多少最好量一下给定电压

还有PID参数

看PID是否起作用了

网友D:
不会吧?590的机器这么多年了,很稳定的。不可能的!

网友D:
要不你把比例减小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E:
这就是590的怪毛病,编者按码器肯定比电动势反馈要好

但是590有一个怪毛病,丢失反馈脉冲.

造成反馈不准,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用编码器调试麻烦点,测速机易用,但是要经常维护

网友H:
编码器与590连接端子有没有加电阻?

网友H:
电阻加的有没有对?

楼主:
今天买了两个光洋的编码器。因为是推拉输出。配线后加装了两只500欧姆的电阻。现在反馈相当的好。在线检测时。编码器转速相当的稳定。看来问题是编码器选型的问题。用推拉输出比集电极开路输出要好很多。看来以后再配编码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编码器类型

网友I:
编码器的设定是否正确?每圈的脉冲数设定对了吗?

网友J(2011-01-13):
你的问题我遇到过,你只要把编码器板上的电压调到12V左右就会好的,版本在7下的驱动器测速板上的电压通常左右5V

网友K(2011-02-27):
建议换个编码器试试吧

长春光电编码器6F15

网友L(2012-05-15):
我编码器用的也是OMRON的E6B2-CWZ3E,在电机低转速时,编码器反馈转速来回跳动,高速时编码器反馈转度却很稳定。在低速时,电压反馈,转速稳定。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M:
590+使用编码器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哪种好?”

1、编码器反馈,为速度闭环控制;

2、电压反馈,为电压闭环控制;

3、速度闭环,不受电枢压降的影响;

网友N:
欧姆龙的编码器本身质量就不是很稳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O:


请问如何加电阻?怎么计算?我用的是OMRON的E6B2-CWZ3E,电压输出型。现在的接线是编码器的接收板的0v与A-,B-,端接,A,B接信号输入。同时A\B相分别接1K电阻后接编码板的正12v(这样可以使高速时编码反馈速度稳定)。现在客户要用到低速,这样电阻就不起作用了。转速不稳。

网友P(2013-06-26):
给编码器输出端加装适配电阻降低负载阻抗

网友Q:
欧陆590技术交流群:227169449,欢迎大家加入讨论,有问必答

网友R(2013-12-23):
1、编码器反馈,为速度闭环控制;

2、电压反馈,为电压闭环控制;

3、速度闭环,不受电枢压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