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频器带小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10):
小弟最近做实验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用750W的变频器带550W的电机的时候,空载电流很小,只有0.几安培

而用5.5KW的变频器带550W的电机的时候,空载电流却有4安培

我监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发现时一样的,那么我想请教下,大变频器带小电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的呢,谢谢了

网友A:
!1。你调的频率是多少???

!2。你是用什么仪表测量的???型号?指针式?数字?响应频率,正弦有效值?

楼主:
1.频率大约为10HZ

2.没有用其他测量设备,只是用变频器上的输出电流监视参数来看的

网友B:
你把频率调到50HZ运行电流偏差或许就会小一点.

变频器功率越大,霍尔元件显示出现的偏差也就不同!

网友C:
是检测的有问题吧

楼主:
我不认为是检测的问题,因为电机运行时的声音不同,而且电机明显的发热,所以确认是电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