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一按钮控制一个继电器启停?

楼主(2009-06-11):
怎样用一按钮控制一个继电器启停,即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用一个自锁按扭就可以了

网友B:
还得需要两个中间继电器,才能实现。

网友B:
cad图纸怎么发啊?

网友C:
老问题,没意思,

网友D:
我求你别再发这个帖子了!楼主!这个话题都在论坛里面炖得稀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求你别再发这个帖子了!楼主!这个话题都在论坛里面炖得稀烂了!

楼主:
不屑于说了??????还回复什么???

我需要能给我答案的!不是你来叨叨的!

请你尊重一下别人!

网友F:
大家相互学习撒 ,哈哈

网友G:
用一个复合按钮与继电器的辅助接点相结合即可。

网友H:
用一个带机械自锁功能的按钮就可以了-------这个回答只能说明楼主未作严格的前提设定

网友I(2009-07-17):
又学了一招

网友J:
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按钮就可以控制一个继电器。

网友K:
同意1楼的说法,用1个自锁按钮就解决问题

网友L:
如果用电子线路可以考虑触控线路,不设置条件可以用电视机用的电源开关,PLC的话可以参考状态反转编程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