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250KW奇怪故障

楼主(2009-06-11):
现手里有一台西门子430-250KW,去年的时候客户说大电解电容漏夜,在现场把所有的大电解电容更换了。

用了一年,客户又说大电解电容漏夜了,并报故障直流回路短路。

机器拿到手之后,发现大电解电容确实漏夜了,有的电解电容漏的相当严重,周围都是电容里面的东西。

单独把电源板和主板拿下来,上直流电,A0503和F0221交替闪烁。恢复出厂值,F0022和A0503交替闪烁,显示A0503是正常的,但显示F0022感觉不正常,以前修过西门子这么大功率的,没这样加过电,不知道只给电源板和主板加电这样显示是否正常。请知道的朋友指教

曾经修过440-90KW的,同样把电源板和主板加电,只显示A0503。不知道是否和430-250KW一样?

还有就是为什么电解电容一直漏夜?

楼主:
谁碰到过电解电容漏夜,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电容漏油 应该是补偿电容容量小了吧!还有温度高的原因应该也占一部分。

网友B:
m430-250kw的变频器单独给电源板加电会报F0022故障,检测IGBT

楼主:
对,单独给电源板加电,确实显示F0022,因为我换了一块确定好的主板上去,也是这样。

电容漏夜,拆开机器发现温度高好象也占一部分,有的 电容外面的绝缘皮已经烧掉。

楼主:
还有见过大电解电容漏夜的朋友,多多发言啊

楼主:
谁有原装电容请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查了记录,原先电容是6500微法/4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