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惯性太大 错位 求助方法

楼主(2009-06-11):
       我的设备是是用三菱FR-S520SE-0.75K 频率调至73Hz就会惯性很大。错位!到吃飯時間更是錯位的離譜。請各位老師儘快幫我出出主意!小弟在這先謝了!

网友A:
能说清楚一点吗?学习学习。

楼主:
我的设备是接近开关控制变频器的停止的      铁块在设备上转动 铁块感应到接近开关就会停止  停止的位置我们要求很准确 频率调到73Hz以上就会走过头!请教各位

网友B:
停止的位置我们要求很准确:你必需用伺服.

网友C:
停止的位置如果要求很准确:你必需用伺服.

楼主:
伺服驱动+伺服马达0.75KW搞好多少钱

网友D:
1.5KW伺服,一套4000元。

楼主:
什么牌子    包工程吗

网友E:
要求停车位置精确到什么程度,太精确了就要用伺服了。一般情况下加刹车电阻,把减速时间调短试下。或用直流制动的方式。

网友F:
两个接近开关,一个减速,一个停止

网友G(2011-03-29):
求助:FR-S520SE变频器说明书。谢谢!

网友H:
名词解释 —— 错位。

网友I:
吃飯時間

网友J:
找找变频器的说明书 ,弄个制动电阻上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