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器符号的问题

楼主(2009-06-11):
我们单位以前画的电路图都不标准,现在要求画成标准电路图,我想知道一些国际标准的电器的英文代号是什么?比如说空气开关是QF,开关是S,继电器是K或KA,交流接触器是KM,直流电源是G,不知道前面说的对不对,希望前辈们告知电极式液位计、温控表、加热管、热电偶、蜂鸣器、电子镇流器、急停、指示灯、接近开关、磁性开关、光电眼、气压保护器、电磁阀都是用什么英文表示?谢谢大家!

网友A:
有标准的图库下载。

网友B:
请教楼上的      有标准的图库     在哪里下载呢,,

能贴个地址出来吗

网友B:
现在的画法很多种的,,我的画法跟台湾的画法差不多,,,跟书上两样的,,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标识字母(国标中叫文字符号,区别于图形符号),确实很多人都不清楚.楼上几位说的标准图库,那是指的图形符号,与楼主的问题不符.

目前常用的标准GB(中国国标),IEC(欧标),NFPA(美标)中,不同的元器件的标识字母相差非常大.

比如GB,通常用两个字母代表一类器件,如QF代表断路器,FU代表熔断器,KM代表接触器,KA代表普通继电器,KT代表时间继电器,HL代表指示灯............细节你可以查询"GB_7159-1987 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订通则",但实际上这部标准在2006年已经作废了,而且没有替代标准.现在大家还在按照习惯使用.

在IEC中,一般用一个字母代表一类器件,如F代表安全类设备,包括断路器和熔断器,K代表线圈类设备,接触器和继电器等.H代表指示灯....细节可以查询IEC 61346.

在NFPA中,一般用英文单词的前几个字母代表一类器件.如CB(英文circuit breaker)代表断路器,CR(control relay)代表普通继电器,LT(pilot light)代表指示灯..........细节可以查询NFPA 79-2002.

另外有个建议,电气设计软件EPLAN Electric P8在标准化方面非常强大,它具有自动编号的功能,可以自动实现标准化的功能.

当你创建基于国标的项目时,插入第一个断路器,自动命名为QF1(国标,元件命名为表示字母+数字),,再插入一个自动命名为QF2....
当你创建基于IEC的项目时,插入第一个断路器,自动命名为F1(欧标,元件命名为表示字母+数字),再插入一个自动命名为F2....
当你创建基于NFPA的项目时,插入第一个断路器,自动命名为100CB(美国标准,元件命名为行号+标识字母),再下一行插入另一个断路器时叫101CB....

网友D:
查看国标啊,哈哈

网友E(2017-11-07):
哪里有GB7159下载啊,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