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的讨论

楼主(2009-06-11):
一般三相四线制是3条火线加一条PEN线(零线与地线共用一条)

我有几个疑问请教大家

1)这条PEN线带不带电呢?如果不带使用220V的时候怎么形成回路?如果带电那么设备的地线可以接这个PEN线吗

2)接漏电保护的时候这个PEN也接进去吗?什么情况下漏电保护器才会动作呢?

谢谢!

网友A:
1:PEN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带电的,但是由于在变压器处中性线接地已经同变压器现成回路。设备的地线可接。

2:漏电保护器可接,在漏电电流超值时,动作。

楼主:
LS的大侠能解释清楚下吗,我确实不懂

如果使用A相与PEN做220V控制用,PEN又接了设备的地,那么不会有电吗?

网友B:
最好不要接漏电保护装置,特别是有变频器的地方

变频器会对漏电保护装置干扰

你的机器就麻烦了

楼主:
在线等回复:

三相四线,如果使用A相与PEN做220V控制用,PEN又接了设备的地,那么不会有电吗?

网友C:
PEN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带电的,但是由于在变压器处中性线接地已经同变压器现成回路。设备的地线可接。

网友A:
在一个回路里,高位电压向地位运动,即电流运动,即通俗所说的有电。

楼主:
小弟确实笨,您有没有联系方式,我给您打电话方便吗?

楼主:
3相四线,经过一个4极的漏电保护开关,然后给负载供电,负载是220V,这么接可以吗,具体漏电开关什么时候动作?

请高手给详细解释吧,LS的说的“PEN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带电的,但是由于在变压器处中性线接地已经同变压器现成回路。设备的地线可接”我不太明白啊。

网友D:
我来说吧,,电应该用电流来理解,

比如你双脚踩在同一条高压线上走钢丝是不会被电的,,像小鸟一般

但不能说它没有电,

人所谓有电没电是按是否电人来理解,

,电从高电势走向低电势

,,走的时候抄近路,

就是往电阻小的地方走,

但近路太挤的话就不惜舍近求远了,

表现为,如果PEN上电流超过负载,就会电人,,

理解电,,不要想回路不回路的,

电可以过就有电路,

从220V到PEN的0V,有电势差,用线导通,就会有电通过,

确切来说,电压是指点和点之间的电势差,而不是一条线上有电压,

以新的概念理解电吧

我自认为本质上对电理解得比较透彻,】

有问题加我QQ,365828540

网友D:
漏电开关嘛,,一般是相线与地线间的电阻太小才会动作,

正常都要超过3M欧,,一般是无穷大,

网友E:
先纠正一个错误。三相四线制是三根相信一根N线而不是PEN线

网友F:
 1.严格说三相四线是三根相线与一根N线你说的应该是属于重复接地。

2.尽管是重复接地但是漏电开关必须接一根相线和N线

网友G:
呵呵,三相四线是三根相线,一根PE线.正常情况下,三相负载平衡时不需要N线的.PE用于接机壳,当设备发生对机壳漏电时,地线将机壳与大地接起来,避免触电.

关于这个问题: 三相四线,如果使用A相与PEN做220V控制用,PEN又接了设备的地,那么不会有电吗?

这根线有电,但人不会触电.PE线是接大地的.当你摸到这根线时,加在你身上的电压为0V,所以不会触电.

网友H:
一般TN-C系统要重复接地,你可以这样做,到配箱后,把PEN线分开做成三相五线制TN-C-S,N线与保护地分开,三相与N线进漏保.分开之后,再也不能合在一起,

网友I:
相四线是三根相线,一根PE线.正常情况下,三相负载平衡时不需要N线的.PE用于接机壳,当设备发生对机壳漏电时,地线将机壳与大地接起来,避免触电.

关于这个问题: 三相四线,如果使用A相与PEN做220V控制用,PEN又接了设备的地,那么不会有电吗?

这根线有电,但人不会触电.PE线是接大地的.当你摸到这根线时,加在你身上的电压为0V,所以不会触电.

网友J:
现实中负载不相同 三相是很难达平衡的 你们说的三相四线制  是ABC加PE  有根据吗 不要误导啊  我学习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现实中负载不相同 三相是很难达平衡的 你们说的三相四线制  是ABC加PE  有根据吗 不要误导啊  我学习中。。

你在接三相电动机的时候需要N线吗?变频器需要N线吗?三相加热管组需要N线吗?

所以另一根是PE线,接电机的机壳,变频器的接地点的!!!!

网友K:
楼上高手解释的很清楚了,9楼理解的更透彻

网友L:
你用的是TN-C系统,PEN线在用户的进户处需重复接地,在220V线路中,设备的外壳需单独接地。在380V线路中,可作为设备外壳接地线使用;漏电保护器可以接,在漏电电流达到额定动作电流时动作。

网友M:
多谢各位的解释,学习了。

网友N:
先纠正一个错误。三相四线制是三根相信一根N线而不是PEN线

如果三相平衡,N线应该不带电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你用的是TN-C系统,PEN线在用户的进户处需重复接地,在220V线路中,设备的外壳需单独接地。在380V线路中,可作为设备外壳接地线使用;漏电保护器可以接,在漏电电流达到额定动作电流时动作。

概念性的错误!需要重新电工复训。不规范!使人模糊?使用单相还要去打根地线?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线等回复:

三相四线,如果使用A相与PEN做220V控制用,PEN又接了设备的地,那么不会有电吗?

问得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C:
PEN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带电的,但是由于在变压器处中性线接地已经同变压器现成回路。设备的地线可接。

不及格

网友P:
TN-C系统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一般TN-C系统要重复接地,你可以这样做,到配箱后,把PEN线分开做成三相五线制TN-C-S,N线与保护地分开,三相与N线进漏保.分开之后,再也不能合在一起,

完全同意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线等回复:

三相四线,如果使用A相与PEN做220V控制用,PEN又接了设备的地,那么不会有电吗?

那是禁止的!控制用380v线电压,控制回路不要与零线设备内有联系。不然零线断线设备外壳都带电!

网友Q:
东南机械小电工,你好。你认为你在九楼的解释挺合理吗?漏洞百出。好好查查资料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先纠正一个错误。三相四线制是三根相信一根N线而不是PEN线

三相四线制谁说零线不是PEN线,理解不清!不配二级技师。

网友R:
三相四线制  三根相线一根PEN线    .。

--------------------------------------------------------------------------------

网友S(2010-06-04):
三相四线制应如何接地?

网友T:
低压供电系统有三种:

1、“IT”系统,“I”电源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T”用电设备不带电金属外壳保护接地;对于供电范围集中的小系统,是最好的一种供电方式。

2、、“TN”系统,“T”电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N”用电设备不带电金属外壳保护接零; TN系统由分三种情况:

1)“TN—C”,即一根零线,保护(PE)、工作(N)公用,称为PEN线,此系统用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拒动”或“误动”;

2)“TN—S”,即二根零线,一根保护零线(PE),一根工作零线(N),此系统用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不会“拒动”或“误动”;

3)“TN—C—S”,即输电时,用一根零线,保护(PE)、工作(N)公用,称为PEN线;用电时,将PEN线分成二根零线,一根保护零线(PE),一根工作零线(N)。

3、“TT”系统,“T”电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用电设备不带电金属外壳保护接地;在相电压220v的电源供电系统,这种保护方式不安全,不能用; 在相电压110v的电源供电系统,这种保护方式是安全的,可以用;

网友U:
N线本身也是带电的,只是它在变压器端已经做了良好的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4Ω),由于与大地的良好接触所以它(n中性线)与大地是没有电压差的,没有电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没有电流也就是不电人。

网友V(2012-12-02):
对:刘志斌关于低压供电系统有三种:1、“IT”系统,“I”电源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T”用电设备不带电金属外壳保护接地;对于供电范围集中的小系统,是最好的一种供电方式。2、、“TN”系统,“T”电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N”用电设备不带电金属外壳保护接零; TN系统由分三种情况:1)“TN—C”,即一根零线,保护(PE)、工作(N)公用,称为PEN线,此系统用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拒动”或“误动”;2)“TN—S”,即二根零线,一根保护零线(PE),一根工作零线(N),此系统用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不会“拒动”或“误动”; 3)“TN—C—S”,即输电时,用一根零线,保护(PE)、工作(N)公用,称为PEN线;用电时,将PEN线分成二根零线,一根保护零线(PE),一根工作零线(N)。3、“TT”系统,“T”电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用电设备不带电金属外壳保护接地;在相电压220v的电源供电系统,这种保护方式不安全,不能用; 在相电压110v的电源供电系统,这种保护方式是安全的,可以用; 内容的回复:

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