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产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2009-06-11):
常见故障及维修
以下我们就从维修的角度,结合几个常见品牌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和大家做一个探讨。
对于台安变频器,现在碰到故障比较多的是N2系列,常见故障代码有过电流OC,原因有多种:电机故障,加速时间过短,检测CT损坏,都有可能导致过电流故障的出现。其实在维修中碰到最多引起过电流报警的就是PIM模块的损坏,有时往往由于驱动电路上的短路,导致上电就显示过电流报警,也有可能由于大功率晶体管的损坏,导致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变频器运行就显示过电流报警。我们常用的确定故障源的办法就是在不拖动电机的情况下运行变频器,并测量输出电压,确定是电机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故障。假如是变频器故障我们还得判断是PIM模块损坏引起的故障还是检测电路误检引起的故障。我们通过测量,就能判断出PIM模块的好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忽略对驱动电路波形的测量。台安N2系列变频器下桥驱动采用的是带有短路保护的PC929驱动光耦,PIM模块的损坏也容易导致驱动光耦的损坏。检测电路的损坏主要是霍尔传感器损坏也会引起过流报警。
N2系列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设计是目前开关电源较流行做法,用一块μc3842作为波形发生器,调整开关管k1317的占空比,达到调整输出的目的。整个线路设计简单可靠,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开关电源所带负载的短路,或开关电源工作电压的突变也会导致开关电源的损坏。问题一般出在μc3842芯片上,但假如是外部电源发生突变,也有可能导致脉冲变压器的损坏。在台安N1系列变频器中脉冲变压器的损坏还是比较多的,但原因则和N2系列变频器的损坏有所区别。多与脉冲变压器绕制时的工艺有关。
台达变频器我们碰到最多的就是开关电源的损坏了。如台达的VFD-A系列变频器。它的开关电源采用了一种对称的设计结构,有两个开关管共同调整输出电压,问题往往都出在开关管的驱动电路上。此外该开关电源的脉冲变压器也是一个易坏部分。
东元的7200GA采用的则是安川616G3系列变频器的技术。我们碰到较多的就是SC故障以及CPF00-CPF04故障。当然开关电源的损坏也是常见故障之一。对于SC短路故障多是由于功率模块的损坏而导致的,功率模块触发极的短路往往会导致上电就显示短路故障。驱动电路的损坏也会引起SC故障。往往是一运行,SC故障就出现了。那我们就只能通过测量功率模块,检测驱动波形来排除故障了。对于CPF00-CPF04故障,问题则是基本都在CPU板上,相对来说检测较困难。一般性故障点都出在可在线擦除的EEPROM上,此外集成CPU处理器和程序的芯片也是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但我们在更换芯片进行维修时,应注意热风机温度的控制,以免烫坏芯片。

做变频器维修或销售变频器的朋友,请加入供求变频器群(75465090),或者留下你们的QQ号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交流维修经验和买到物美价廉的变频器。也算是各求所需吧。呵呵
多来行动哦!!!

网友A:
谢谢了,多谢交流

楼主:
做变频器维修或销售变频器的朋友,请加入供求变频器群(75465090),或者留下你们的QQ号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交流维修经验和买到物美价廉的变频器。也算是各求所需吧。呵呵
多来行动哦!!!

网友B:
安川616G3上电显示CPF00,换主板后正常。主板可修吗? 多少钱?

赵先生

楼主:
对:sangong 关于

安川616G3上电显示CPF00,换主板后正常。主板可修吗? 多少钱?

赵先生

内容的回复:你的616G3是几千瓦的?有时候还不如换一张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