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F系列11KW有故障自动复位功能吗?

楼主(2009-06-11):
请教台达F系列11KW有故障自动复位功能吗?有的话参数是那个,我在客户那里见有这个功能,就是找不到这个参数。谢谢了

网友A:
技术交流 资源共享 QQ 群 89257900
群内共享 ABB 变频器 说明书 样本手册

网友B:
你在相应的外部多功能输入指令对应点,设为05(NO),或06(NC);看你要的是那一种选择!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