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D700系列频率可读不可写

楼主(2009-06-11):
我打电话到三菱技术支持去问变频器如何通信的问题,然后技术人员告诉我这个网址:http://www.meas.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58&categoryid=2

我上面的要求做了,结果可以读出变频器的频率,但写进去的频率,从变频器返回的通信应答却是:15H 30H 30H 32H

怎么回事啊?请各位高手指点!是不是变频系列不同?还是???

网友A:
从反馈来看是和校验错误啊,

我当时是P340=1,P79=0,P550=9999,P551=9999,P122=9999,其他站号,停止位长,什么是根据D8120里设的,老兄是这样吗?

网友B:
对:greenpet 关于

从反馈来看是和校验错误啊,

我当时是P340=1,P79=0,P550=9999,P551=9999,P122=9999,其他站号,停止位长,什么是根据D8120里设的,老兄是这样吗?

顶你一个!!!!

内容的回复:

楼主(2009-07-13):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小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的变频是三菱D700系列的,需设置参数551(PU操作权)为2,晕死了,搞得我浪费几天的时间,没有教程,自己摸索就得浪费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