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to hitech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通讯

楼主(2009-06-11):
hitech触摸屏与S7-200通讯已经非常成熟了,市场上这种搭配使用多不胜数。

它们之间的通讯设置也比较简单,确认好以下三点:

1、首先触摸屏的通讯参数设定有两种方式:软件方式和硬件方式。

软件方式:屏的通讯参数都是在ADP软件中的“设定工作参数”中“连线”选项下来设定。

硬件方式:屏的通讯参数是在屏自己的系统菜单里设定,6000系列的在confg菜单下(或按F2),1711、3261的在Configure菜单下。

两种方式的指定是靠拨码开关的SW5,SW5为OFF 是软件方式,SW5为ON 是硬件方式。

屏在与PLC通讯的时候只能使用上述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所以首先你要确定好触摸屏这一端使用什么方式来设定通讯参数。还有指定用哪个com口来通讯。

好多通讯不上的问题也就在这,选了软件方式却在屏里设通讯参数或者SW5在ON却一个劲的在ADP软件中琢磨。

2、参数一致。确定好屏在哪设通讯参数后,就要确认屏的参数和plc中的参数是否一致。什么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统统要一样。而且站号要对应好,西门子plc端的站号一般都是2,要确认好。

3、通讯线接线方式。

HMI 9PIN                                  PLC 9PIN                    HMI 25PIN                              PLC 9PIN

  1--------------3                              14------------3

  6--------------8                              15------------8

  5--------------5                               7-------------5  这一颗是信号地线,可接可不接。接上稳定些。

确认好以上三点,hitech触摸屏与S7-200的通讯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2009-07-17):
在plc软件中设定plc的通讯口参数只有波特率和站号,其它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用默认的8、1、EVEN就可以。

网友A(2009-11-10):
我现在有这款人机面板,还有一块S7-200 CPU222的PLC,按照接好图自已接好数据线,但总是联不上去?在ADP6中,设为9600,无校验,8位,1位停止,HMI地址为0,PLC地址为2。在PLC中,设置SMB30为16#08,但就是联不上,COM1,COM2,都试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与西门子s7-200通讯,默认是偶校验EVEN,不是无校验。

即除了波特率确认与plc一致外,其余参数为EVEN,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你再试一下吧。

网友B:
可以换高版本的ADP软件下载程序至人机试试,本人也遇到过楼上的事情,连线、参数设置都没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后由ADP6.1的版本换为6.3版本下载程序

(要选择下载固件和应用)结果通讯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现在有这款人机面板,还有一块S7-200 CPU222的PLC,按照接好图自已接好数据线,但总是联不上去?在ADP6中,设为9600,无校验,8位,1位停止,HMI地址为0,PLC地址为2。在PLC中,设置SMB30为16#08,但就是联不上,COM1,COM2,都试了,请高手指教

可以换高版本的ADP软件下载程序至人机试试,本人也遇到过楼上的事情,人机(PWS6600C-S)连线、参数设置都没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后由ADP6.1的版本换为6.3版本下载程序 (要选择下载固件和应用)结果通讯成功了

楼主(2009-12-17):
如果是无校验,你可以试试用6.3版本下载试试,看是否能通。

网友C: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网友D(2010-01-20):
你好:向你请教一个问题,3720触屏怎样设置才能和pc正常通讯

网友D:
老师你好:我刚开始学习触屏手上有一台3720,怎样自制一条编程线

楼主:
对:华子1992 关于

老师你好:我刚开始学习触屏手上有一台3720,怎样自制一条编程线

编程线接法看下面这个帖子中的25pin接线方法。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1/2009012111320000001-1.shtml

和pc的连接设置也参考该贴

内容的回复:

网友E(2010-07-02):
好贴啊   研究啦好久,终于找到方法啦    太感谢楼主啦

网友F(2010-08-03):
你好!我首次用Wincc flexible 2008在创建一个空项目后选设备类型K-TP 178micro6"确定之后出现未能找到文件"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NS AG\SIMATIC Wicc flexible 2008\caches\1.3.0.0-183.1\Read\Template-zh-CN,tmp"是撒意思?谢谢

网友F:
那位高手帮帮我,我首次用Wincc flexible 2008在创建一个空项目后选设备类型K-TP 178micro6"确定之后出现未能找到文件"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NS AG\SIMATIC Wicc flexible 2008\caches\1.3.0.0-183.1\Read\Template-zh-CN,tmp"。应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F:
高手快帮帮我,谢谢。谢谢

网友G(2010-09-16):
你好,我想在开机几秒钟后让触摸屏从第一画面自动切换到第二画面,要在PLC程序了怎么设定?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你好,我想在开机几秒钟后让触摸屏从第一画面自动切换到第二画面,要在PLC程序了怎么设定?多谢……

可以使用hitech人机的“控制区控制换画面”功能。

在画面程序的“设定工作参数”中设定好控制区地址,比如VW0(默认),开机几秒钟后,plc程序中给vw0赋值2,那么人机就会自动切换到第二个画面。

VW0(控制区首地址)就是画面切换控制寄存器。

网友H(2010-11-23):
真的感谢楼主,终于通讯上了

网友I(2011-04-27):
高手 我想问一下,我用的是海泰克pws6700t-p的屏,plc是s7-200的,在前几天通讯非常好,但是昨天一开机就出现连接异常的问题,只是什么原因呢,在这中间期间我把触摸屏和plc的线掐断后按原来的方式接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是不是我的屏坏了呢?  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1-07-06):
19楼,你动了哪里当然要先确认哪里,动过线就确认线是否完好。可以换颗线试试,然后再确认通讯口是否正常。应该跟程序关系不大。

网友J(2016-09-08):
谢谢大师!经你提醒,我的问题处理好了!

网友K(2018-10-31):
不错,有收获,谢谢了!

网友K:
不错,有收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