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MCGS里模拟输入被控函数

楼主(2009-06-11):
我想在MCGS组态软件里面实现对一个对象模型进行模拟PID控制

但是MCGS里面好像只能在模拟设备里面输入:正弦波、锯齿波、和方波等等。

不知道能否输入一个G(s)=2.45*e^(-8s)/【(10.5s+1)*(2.5s+1)】

然后我再在策略组态里面用PID算法,控制。

求教怎样输入有表达式的被控对象,谢谢。

网友A:
可以将后面的指数部分付给一个数值数值型变量,然后在策略中运用!exp()函数,注意不能在脚本里用【】,要用(),例如:a1=((-8) * s)/((10.5 * s+1)*(2.5 * s+1))
g=2.45*!exp(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