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输出

楼主(2009-06-11):
S7 200  西门子 plc输入信号全部正常,就是无输出,无报警,输出直接去中间继电器。 plc输出的灯都不亮,电压也没有。然后 给PLC 复位后 就正常了。 后来出现多次,无规律  复位就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主要是看输出24V电源是否有短路现象,没有的话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B:
短路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其他问题吧,建议维修

网友C:
技术支持一下啊 QQ957177760

网友D:
PLC上有RUN位应打在中间位置

网友E: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F:
可能是PLC输出电源接线没有上紧。你检查一下吧。我原来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有问题的时候监控看看

楼主:
可能是PLC输出电源接线没有上紧。你检查一下吧。我原来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他也应该输出啊  如果输出的电源没有接好 只不过去输出后的继电器不动作啊

网友H:
出问题的时候检查软件和硬件,在线监控一下子就可以看出问题来。我估计程序的原因居多。

网友I:
说在线监控的那个大哥  你是不是废话太多了  这个用你说呀   谁不知道呀     7楼的

网友J:
检查是否有强制的开启?

楼主:
同意 10 的哥们  够意思

网友K:
同意 6楼的,如果没上紧,输出端基本不工作了,哪来输出呵

网友L:
以前也遇到过,只不过是一二点

后来自动自动恢复,可能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M:
应该是程序问题!输入信号引起输出的吧!

网友N: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问题挺奇怪啊!

网友O:
应该查输入有虚接吗?

网友P:
软件版本和硬件不匹配,我解决的办法是更换了CPU好的

网友Q:
呵呵,先检查硬件连接,不行再检查软件问题

网友R:
连灯都不亮了。电压也不输出了。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