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A PLC设置了密码保护能解吗?

楼主(2009-06-11):
我接手的几台设备是欧姆龙CQM1A PLC,但是程序被原来的技术员设置了密码保护,他已离开我公司,现在我没办法对其进行修改,只能监控,所以求教各位高手,有办法解开密码吗! 先O(∩_∩)O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好,有的,你可以与我联系的,QQ:418294717

网友B:
对:远望悠悠 关于

你好,有的,你可以与我联系的,QQ:418294717

可以,我这里有欧姆龙揭秘软件。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可以联系我们

QQ 727815050

网友D:
一般在程序加密 你连监控都不行的 你说的可以监控 应该是UM保护 你只需将DM6602  改成0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