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F系列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9-06-11):
在配置参数过程中,发现多段速频率设置时,如果设置改动后必须重新上电才能运行,否者变频器无法工作

网友A:
设置根本没有没有输到只板呀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设置完后没有回到频率显示画面,还是在功能选择菜单,希望新手注意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