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启动即停,并报警

楼主(2009-06-11):
大家好,我有一问题向大家求助:
进口一台国外二手设备,里有伺服控制系统。要求供电电压三相200V,60HZ。
我用现成的380/220V变压器供电,由于进线电压较高,实际电压为三相240V,50HZ.
当启动机床,一按启动按钮,伺服电机一转,马上就停,即使电机不接线,照样一启动就报警。
请大家帮助分析,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还是供电电压太高?频率不对?应该怎样解决?谢谢指教!

网友A:
伺服驱动、电机不接线,启动就报警!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故障。

将里面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C:
给你技术支持一下,QQ957177760

网友D:
伺服驱动器的故障。

我可以修13816238672.

网友E:
              什么伺服驱动器

网友F:
是什么报警?

如果我没估计错误,应该是伺服电机的三相动力线接错了顺序。伺服电机接线与普通电机不一样,其接线方式是唯一的。接错了就会报警。

网友F:
你试一下把按不同接线顺序接一下,只有一种接线方式是正确的。其它的都会报警。本人可是搞了好几天才得到的经验教训。

网友G:
你好,我这几天正在调试我厂的变频器,伺服系列,请问报警故障代码是什么啊?我要提醒你一句哦,报警问题可是很多哦,可要小心点哦,不然就要出打问题哦。

网友H:
跟我们的设备一样,你的设备是日本的吧? 可以肯定是电源问题,我们进口的设备也是200V,接380变220的变压器(由于进线电压高于380)设备开机后出现报警停机,直到从厂家又进的变压器,接在415变200的。才正常。

网友I:
电源的问题,小日本的东西就这样。

楼主:
电源电压降了,相序也调了。没作用。

现在发现,用手轮以非常低的转速调整,可以转一几周,继续转,就不动了。此时没有报警;而直接用较高速度启动,马上报警。请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J:
报警号码是多少?什么牌子的伺服系统?我想我能帮助你解决问题。QQ734216540

网友J:
一般国外伺服多数是三相220V,像安川,富士,三菱等

网友K:
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了,有人能回答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是德国的包米勒。没有报警号。只是红灯亮,旁边注释是系统故障。

网友L:
我认为是系统本身故障看看是不是驱动与电机匹配的问题,还有就是可以配一个变压器试一下。

网友M:
你好!你最好是找说明书看看,我看很有可能是系统参数设置问题,和西门子的有点像,因该报的是轮廓监控和静止误差

网友:
报警号一般都有很多种,能有说明书,最起码知道是发生在电机还是伺服,还是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