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如何通讯

楼主(2009-06-11):
PLC和变频器如何通讯,请各位解释一下

网友A:
大部份采用RS485通讯,我用的三菱PLC+485BD通讯模块+E740变频器,通讯设置如下

网友A:
FX系列PLC   通讯格式寄存器   D8120  设置为     H0C8E

变频器参数设置     站号 1     通讯速率  9600    通讯校验   EVEN  (偶检验)   数据位  7位  停止位  2位

E740变频器的报文格式为

起始符    站号高   站号低    功能代码高    功能代码低  等待时间   数据(0-4不等)           LRC校验码

H05       H30       H31                H45                  H44         H31          H30 H42 H42 H38      H30 H37          这串代码的意思是向变频器写入30.00HZ的频率,建议楼主仔细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面都写的很楚.下面还有一个小程序,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QQ200803653

网友B:
还有一种方式是CAN通讯方式

楼主:
对:HuangYuehua 关于不胜感谢,如果不用通讯模块可以吗

aaaaaaaaaaaaaaaa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HuangYuehua 关于

FX系列PLC   通讯格式寄存器   D8120  设置为     H0C8E

变频器参数设置     站号 1     通讯速率  9600    通讯校验   EVEN  (偶检验)   数据位  7位  停止位  2位

E740变频器的报文格式为

起始符    站号高   站号低    功能代码高    功能代码低  等待时间   数据(0-4不等)           LRC校验码

H05       H30       H31                H45                  H44         H31          H30 H42 H42 H38      H30 H37          这串代码的意思是向变频器写入30.00HZ的频率,建议楼主仔细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面都写的很楚.下面还有一个小程序,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QQ200803653

内容的回复:

不胜感谢,如果不用通讯模块可以吗

网友C:
如果不用通讯模块可以吗 ?

台达的可以不用通讯模块,因为通讯模块已经固化在PLC的内部。而三菱的不可以,通讯模块是附加部件,需另外购置。

网友D:
OMRON、PLC 总线通信是怎样的

网友E:
sr虽然不明白,学习一点也很好

网友A:
9楼说的对,三菱的不加模块不行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有事说话

网友F:
三菱的就是用485通讯,根据变频器的协议编写程序

楼主(2010-03-27):
谢谢2009,有空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