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2009-06-11):
我的屏是MT506L的,把编写的画面下载到屏里,显示画面 ,可是触摸屏,没有反应,也不发出响声,再改变拔码位置,

重新下载,屏上有一行英文字,用手触摸有反应,但不就不显示编写的画面,此时已和PLC连接了,请问这是什么错误,

如何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 了.

网友A:
你使用的是最新的编程软件么?你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需要电话联系了解详情才可以判断,可以联系我们:010-58819930-203/201,或者加我QQ:251504283

楼主:
n以后向你学习

网友B:
PLC 在运行状态下吗?载,屏上有一行英文字是什么呢?是不是PLC no response?

楼主:
不是,把作好的触摸程序下载以后,触摸屏,屏没有任何反应,呀也没有提示呀

网友C:
没有跟PLC通讯上  看看通讯线有问题没

网友D:
你的软件不会是easyview的吧。

楼主:
我的软件就是ESAYVIEW的呀

网友E:
人机和威伦是不同公司的.你可以在网上重新下载威伦的软件.2.7.0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是威纶通EASYBUILD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