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通讯不上急求助

楼主(2009-06-12):
我一台欧姆龙CPM1A与计算机不能通讯,总是显示无法连接PLC,是什么原因啊?我换了几个端口都不行,以前试过行的.现在不行了,有没有经验丰富的能帮我啊?QQ402011554

网友A:
我刚才试好了一台

网友A:
PLC通电了吗

楼主:
有没有经验丰富的能帮我啊,QQ402011554

网友B:
PLC通电了吗?传输电缆有问题吗?换一根传输电缆试一下!实在不行,可联系我15275118156

网友C:
USB转接的 可能你的转接器不好

需要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网友D:
我也正为这事费心啊.别人说是通信口出了问题

网友E:
传输电缆有问题吗?换一根传输电缆试一下!实在不行

网友D:
关电后接通信电缆,上电后RUN灯就不亮了呀.在线模式找不到PLC,

网友D:
我用这条电缆去试别的都可以,CPM1A-30的可以,CPM1A-40的不行QQ513519168

网友F:
请问你使用的连接方式是什么?你可以试试用TOOLBUS,搞不好你的串口设置被修改了

网友G:
1、PLC的问题;包括PLC损坏和没通电的问题。

2、连接电缆的问题;包括USB转串口电缆的问题。

3、软件设置的问题;包括COM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