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V系列PLC 插补问题?

楼主(2009-06-12):
我最近使用台达SV系列的PLC带两台台达B系列伺服电机做直线插补运动,使用的式是DDMPR指令Y0和Y2口为脉冲输出口,奇怪的是基本上每次Y2口给定的脉冲数和频率都要多过Y0口的,造成两轴不同步,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技术支持一下,QQ957177760

网友B:
DMPR是什么指令啊!应该是DPPMR相对直线插补吧!你是说S1  和S2 里面数据一样时?但D1338的数据会多过D1336里面的数据吗?

网友C:
PPMR为双轴相对点对点运动指令

网友D:
你把这两个口对换一下

是否是伺服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就是DPPMR指令,监控过D1338和D1336的当前值,基本上是一致的;

把两个驱动器调换过来,或者是更换其他的驱动器都试过了的,但是现象还是一样,有时很同步性较稳定,有时同步性却很差,快的轴还是快;

还有做过一个试验就是两根轴的给定全部接在Y0口上,发现还是有根轴移动速度快,监控驱动器上,PLC给定的脉冲信号很稳定,例如脉冲给定为150K转速为1800rpm时,两驱动器显示的给定均为150K,但是速度相对较慢轴的速度反馈值百位数在1700~1800rpm之间不停跳动,而另外一根轴的速度反馈值基本上就是在个位数跳动;

现象就是这样,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知时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在赐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E(2009-07-27):
有直接的插补指令吗?

网友F:
台达的东西就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不知道的问题,那么便宜就能走插补功能,只能将就着用吧

网友G(2009-09-18):
引用 楼主:

使用的就是DPPMR指令,监控过D1338和D1336的当前值,基本上是一致的;

把两个驱动器调换过来,或者是更换其他的驱动器都试过了的,但是现象还是一样,有时很同步性较稳定,有时同步性却很差,快的轴还是快;

还有做过一个试验就是两根轴的给定全部接在Y0口上,发现还是有根轴移动速度快,监控驱动器上,PLC给定的脉冲信号很稳定,例如脉冲给定为150K转速为1800rpm时,两驱动器显示的给定均为150K,但是速度相对较慢轴的速度反馈值百位数在1700~1800rpm之间不停跳动,而另外一根轴的速度反馈值基本上就是在个位数跳动;

现象就是这样,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知时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在赐教一下,谢谢了!

用同一个脉冲输出,还是有个快,那说明是电机接受端的问题啊,你自己也说反馈值本来有个就有问题,是编码器问题吧.和PLC没有关系,7楼脑袋有问题吧

网友H(2010-10-16):
看看是不是伺服驱动器的设置参数不一致所致,可以互换一下驱动器试试。

网友I:
我觉得是伺服电机增益不一样,伺服电机响应时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