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研华ADAM418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6-12):
        MCGS与研华ADAM4018通信,但是没有实物,应该如何模拟呢?研华ADAM4018是热电偶输入模块,是应该用模拟设备模拟热电偶信号呢?还是该怎么做啊?如果是模拟热电偶信号,其输入信号为50MV内,通过4018怎么让PC机的到相应的温度值比如说1000度。谢谢了,我的邮箱562645359@qq.com

网友A:
模块是应该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值,所以直接模拟数值型数据就行 ,关于数据对应的问题,可以用数据处理中的工程转换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是应该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值,所以直接模拟数值型数据就行 ,关于数据对应的问题,可以用数据处理中的工程转换来处理!

数据处理中其中有查表计算处理其中有对热电偶查表处理,是不是模拟输入就可以输入电压信号呢,还有就是处理后的信号怎么通过串口读取信号啊,比如说要把数据显示出来,通过数据显示构件裂解数据库该怎么连接。我是新手,谢谢啦!

网友B:
用毫伏表模拟热电偶信号。

在MCGS里设置模拟量的工程值即可。

网友A:
数据连接:你可以在设备窗口中的设备属性设置,进行设备内部属性的设置,添加设备通道,将你采集的数据用通道连接上,然后在数据显示时,将显示构件与该通道连接即可!

网友C(2019-01-09):
感谢分享,研究一下

网友C:
同意报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