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载程序到触摸屏

楼主(2009-06-12):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用的是EVIEW4500T的触摸屏,为什么我从电脑下载程序到屏时,提示“打开USB端口失败”,请问怎么安装USB驱动啊?谢谢!

网友A:
好好看看触摸屏手册 说的很清楚

在人机安装目录下面

网友B:
手册上有,但是要装驱动

网友C(2010-09-1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顶顶,现在也不知道改怎么解决的

网友D:
USB驱动在安装EV5000软件时会自动安装,若自动安装没有安装成功的话也可以在弹出找到新硬件向导对话框的时候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搜索路径选择EV5000安装目录下的driver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