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程序

楼主(2009-06-12):
各位大侠,谁有三菱FX2N的桥式起重机PLC程序,凸轮控制,不限吨位!谢谢,我邮箱:yongjie_@126.com

   补充: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编程时应该注意什么?有没有什么规范?

网友A:
我也没有

网友B:
没有规范  但你必须知道起重机控制的基本知识

楼主:
各位,由于本人是第一次做起重,所以起重机控制的基本知识还真不知道,有哪位好心的大哥能给我一点参考!我的邮箱:yongjie_@126.com

网友C:
不同要求,程序有所不同,不过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D:
桥式起重机一般采用PLC控制和变频调速相结合。

在编写PLC程序主要有两方面:一、驱动机构的辅助设备(如驱动机构的制动器、风机等)及保护元件(断路器保护触点、限位开关等)的联锁、保护及控制;二、PLC与变频器的方向及档位的控制和设定,若采用PROFIBUS总线控制要注意地址的设定。

本人以从事5年多的起重机电气设计、调试等工作,邮箱:xwf57563920@126.com

网友E:
总之是依据机构的要求进行编写程序,而且要把安全放在第一,就是运行中一旦有故障产生,如何避免造成设备和人身的危害,很重要,

网友F(2009-07-17):
严重同意 6楼说的,实现功能是一面,重要的是安全! 起重机属于特种设备,安全是最最重要的,特别是遇到异常时!

网友G:
目前PLC程序都是企业保密技术,是一个集体设计的,个人要攻克很难一般有专业的自动化公司,而且都是投标进行的.

网友G:
我们电气工作者只要能够判断故障,和进行简单修改就可以了.复杂化的PLC等于是一项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