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 7授权和密钥是一个概念吗?

楼主(2009-06-12):
在安装setp 7的过程中提示上传密钥,但是在光盘中不知道密钥放在什么地方了,找不到,后来点击了以后上传,安装完毕后将授权文件拷贝到了硬盘,软件现在可以使用,但没装密钥,请教高手指点:不装密钥行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 密钥一般在哪个文件夹里??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一般在 安装过程中需要授权,如果当时不装,则以后安装也可以的,一般装在C盘就可以 了

楼主:
那密钥要装吗?

网友B:
你现在没有安装授权,只能试用十四天。授权一般光盘里面没有!

网友C(2010-09-13):
授权和密钥只是西门子的软件保护的两种形式,密钥是后来才有的 所以只要有一个就行只不过密钥支持USB保存,而授权只能由网络驱动器和授权软盘保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