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aibi求助:台达触摸屏历史数据问题

楼主(2009-06-12):
李工你好

关于触摸屏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现在手上有一个工程,是在化工厂的防爆区域,所以我的触摸屏就不能进行操作,只能显示。

1、换画面可以用按钮进行操作,现场有几个重要温度数据需要保存,我在触摸屏后面加一个u盘来保存数据,如果u盘的存储空间存满之后,是自动把之前的数据冲掉,还是需要人工操作来删除之前的数据。

2、能否用plc的输入点来查询历史数据。

3、我的plc是s7-300的,两者之间连接通讯的话加适配器与不加适配器有哪些优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加适配器。两者在通讯方面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如果要加适配器的话,用国产的(非西门子生产)适配器可以好吗。

4、供应商建议我用b系列的。它相对于a有哪些优点啊

网友A:
你用什么屏和S7-300连?

网友A:
1、换画面可以用按钮进行操作,现场有几个重要温度数据需要保存,我在触摸屏后面加一个u盘来保存数据,如果u盘的存储空间存满之后,是自动把之前的数据冲掉,还是需要人工操作来删除之前的数据。

答:是自动把之前的数据冲掉。

2、能否用plc的输入点来查询历史数据。

答:查趋势即可。

3、我的plc是s7-300的,两者之间连接通讯的话加适配器与不加适配器有哪些优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加适配器。两者在通讯方面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如果要加适配器的话,用国产的(非西门子生产)适配器可以好吗。

答:有些屏加,有些不加,不知道你采用的是什么屏。国产的一样的,都能用,西门子的也是从OEM买的。

4、供应商建议我用b系列的。它相对于a有哪些优点啊

答:问厂商就知道了。

网友B:
2天没有进论坛了,呵呵

  第一个问题,人机存储数据,不管掉线保持区多大,首先他的采样点数是有限制的,目前是9999999,也就是说你要采集几个数据每个数据采样的最大点数是9999999,再缓冲区设置里面可以选择是否自动停止,如果选择,那么每个温度数据采样够9999999,即会停止采样,如果不勾选自动停止,超过采样点数后就会自动覆盖前面采样的数据。所以选择u盘之前可以大概算一下你的数据量,exp:你有n个数据要存数,时间日期都需要,那么(2n+6)*采样点数/1024=X兆,根据x兆选择u盘就行、u盘就不会出现存满的情况了

 问题2

     用plc的输入点是可以查询历史数据的,人机可以判断plc的DI点闭合后,执行GETHISTORY指令,并且跳转到现实的画面来实现历史数据的查询

  问题3

       选用适配器的花,人机发送的指令就是后是由适配器把人机发送的指令转换为mpi协议的指令送给plc,然后plc做出相应,

  不用适配器的话是人机直接发送plc可以接受的信息,然后达到通讯的效果,我们测试下来,如果同时192波特率的情况下,采用适配器喝不采用适配器的效果差不多,不过现在A系列人机已经可以采用187.5K的波特率,效果也相当不错。

 问题4  B系列人机优势在于高性价比。

网友A(2010-08-28):
谢谢您给我的分。

网友B:
我也有 哈哈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