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plc

楼主(2009-06-12):
新建工程,使用昆腾plc CPU11320无法以太网通讯,是不是不支持以太网

网友A:
11302本身没有以太网口,配了NOE模块吗?

楼主:
打错了,是11302,抱歉

配了一块NOE77100,硬件编译后,下载到PLC时提示控制器选择出错,无法下载。

控制软件用CONCEPT2.6

网友A:
是用Modbus的编程电缆下载吗?在Concept里面选CPU的时候,你选的是11302还是11302S之类的?

楼主:
选的是11302,固件刷新后,还是不行

网友A:
刷的是那个固件?还有,下载是用Modbus编程电缆吗?能否把情况描述得具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