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讨论冲床的变频节电的方按吗

楼主(2009-06-12):
我公司接了一个节电工程,主要设备是冲床,而且都是机戒的,节电空间很大,用什么方法更好,请大家献策。

网友A:
其实这个很简单,有空可以联系我:QQ:573121845。我们已经做过并用了很久。可以达到95%的功率因素。

网友B:
用变频器或冲床节电器,有很多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C:
沖壓機有沒有大飛輪啊?還是油壓的?

楼主:
回4楼。全部是机械的有大飞轮。请教了。

网友D:
个人认为节能空间不大。关键看客户是持续生产还是间断生产,要是间断生产可以考虑上个变频器,不用的时候停下,电能回馈电网。

网友E(2009-07-14):
希望更多的朋友来讨论,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F:
很想学习,不知这个冲床启动力矩大不,要加制动吗?还望高手指教啊

楼主:
据我观察启动力矩大,因为启动时带飞轮运动。应该加制动装置。

网友G:
油压的做过,节能空间还可以,但是带飞轮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H(2010-04-26):
楼主的工程做了没有?效果怎么样?是怎么样做的?,来给大家分享啊!近期也是有一个客户也要做节电改造,主要是冲床车床类的设备,希望各位能来指教啊。QQ471374352

网友I:
在传动马达加飞轮,储放就可以了。

网友J:
冲床节能改造应对比较简单,一般有用多段速,或加光电传感器,或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