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偏门的PLC程序编程

楼主(2009-06-12):
用FX2N与FX1N扩展232 BD 或485 BD进行通讯,只能用无协议RS指令。

工艺流程为:FX2N或FX1N 的X0~X7的ON/OFF 控制 另一个PLC的ON/OFF。可以按照以下思路进行 将X0~X7的值存入寄存器比方说D200然后用RS指令将D200的值 传送到另一个PLC的寄存器内,再将此寄存器的值用MOV DXX  K2Y0输出,看上去简单,但是真正实际操作起来不顺手,我也是弄了好半天都没弄好。

牛人请将 主PLC 、从PLC的程序图传上来供大家参考下。谢谢分享!

网友A:
呵呵。这个方案很好。我也期待中。。~~毕竟三菱的在中国用的很多

网友B:
没有同步时钟吧

再加上一个时序控制

网友C:
你在程序里编程2台PLC的地址和通讯协议,然后再编一个发送和接受程序即可。

网友D:
有点多此一举.为什么非要用RS指令呢.用485通讯,设定主从站就可以了.搞的这么多余.

就像你要告诉某人你的手机号码,你直接用手机打就可以了.但你偏要用别人的电话打来告诉别人你的号码,

楼主:
对:刘恒 关于

有点多此一举.为什么非要用RS指令呢.用485通讯,设定主从站就可以了.搞的这么多余.

就像你要告诉某人你的手机号码,你直接用手机打就可以了.但你偏要用别人的电话打来告诉别人你的号码,

内容的回复:

RS指令是无协议指令,很方便。程序相当短小。
不知道刘工是怎么用设定主从站 用485通讯的(不是对刘工表示怀疑,只是敝人刚进入编程没多久对通讯只知道RS指令) 还请刘工附上完整程序 供大家学习下。谢谢

网友D:
主站  0 LD M8038

MOV K0 D8176

MOV K1 D8177

MOV K2 D8178

MOV K5 D8179

 MOV K7 D8180

 LD M8000

MOV K2X0 D200

网友D:
从站 0 LD M8038

       MOV K1 D8176

LD M8000

MOV D200 K2Y0

网友D:
本来看到你的帖子,想一步一步提示你怎样去做,但你一直在胡同里徘徊.虽然你用语颇有激将之嫌,但我还是希望帮到你急需之处.此程序只是主要部分,供参考

网友E:
6樓的"MOV K2X0 D200"應該改為"MOV K2X0 D0",主站的公用D為D0~D7

7樓的"MOV D200 K2Y0"應改為"MOV D0 K2Y0",從站1的公用D為D10~D17

當用了485連接後公用D 數據在所有的PLC中都是一樣的.只要你依上面的改,你就一定可以搞定.

网友D:
谢谢楼上指正,只是按照楼主的要求写,忘了查软元件信息了.

网友E:
不客气,只是顺手了,不要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本来看到你的帖子,想一步一步提示你怎样去做,但你一直在胡同里徘徊.虽然你用语颇有激将之嫌,但我还是希望帮到你急需之处.此程序只是主要部分,供参考

THANK YOU!不是我不想慢慢自己琢磨 主要是自己弄了很久而且通讯BD上的TX RX灯是亮的,很明显有个隐蔽但是小问题没有解决,刘工不要见怪,坛子里找东西(特别是求助帖)对求助者经常是很难熬的,一是大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线,二是我并不能一直在上面等。。先请你们把整个程序提供上来,然后自己在一步步推敲那会很顺手。 刘工觉得呢?

楼主:
对:夏日寒風 关于

6樓的"MOV K2X0 D200"應該改為"MOV K2X0 D0",主站的公用D為D0~D7

7樓的"MOV D200 K2Y0"應改為"MOV D0 K2Y0",從站1的公用D為D10~D17

當用了485連接後公用D 數據在所有的PLC中都是一樣的.只要你依上面的改,你就一定可以搞定.

内容的回复:

谢谢夏日寒風 能抽出时间对刘工的程序进行思考和建议,您的方法我会一起尝试一下,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本来看到你的帖子,想一步一步提示你怎样去做,但你一直在胡同里徘徊.虽然你用语颇有激将之嫌,但我还是希望帮到你急需之处.此程序只是主要部分,供参考

关于激将之嫌倒是刘工可能误会了,敝人虽然做自动化一年多,但是以前并未涉及编程方面(工作内容不同)。所以看见三菱通讯模块BD说明书上直接就以RS为事例讲解(刘工可以自己看下说明书上是不是RS为例)就以为一般BD通讯都是用RS来做比较简单而已,激将倒未必有但是无知倒是有点了。。再次感谢刘工编写的指令,不知道刘工能不能以RS编一个?工程师让我自己做做实验内定的实验题目。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