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炸了

楼主(2009-06-12):
好好的就炸了,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电解电容击穿了!!

网友B:
楼主说的不明白啊,多大的变频器多大的电机,是加速中还是在什么过程下炸的

楼主:
11KW的,先是炸压敏电阻,在上电就把整流炸了

网友C:
这个原因很多了,一般很难查原因,电网电压,模块刚好质量不好,霍尔传感器或CPU保护不及时等等,诸多原因

网友D:
换一种变频产品吧,如果需要和我联系。15000342851.质量保证

网友E:
安桥变频器

QQ95516368

网友F: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看损坏率。没有那家敢说他的变频器不炸。

网友G:
炸就炸吧  让厂家给你换个新的

网友H:
质量不行啊,再说这个牌子都没什么名气啊,楼主!变频器炸了是小事,只要没造成严重的后果就好了,以后你得选品牌产品使用,不要只看眼前要看长远点

网友I:
西威是欧州名牌

网友J:
我们西威的牌子在欧洲来说还可以. 和KEB.安川什么的名气差不多, 比ABB. SIEMENS 肯定是小了些.

楼主, 你的变频器爆炸说的太模糊了. 具体要看情况来定. 但一般来说能发生爆炸的部位也就是 电源板进线侧的压敏电阻或相间电容. 或者就整流或IGBT模块爆炸.

具体你有不明白或疑问可以联系我 . 电话 021-69169898 转181 或qq10099576 (西威技术支持)

网友K:
我最近就炸了个ABB的变频器

是电解电容击穿了

网友L: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M(2010-03-16):
专业维修西威变频器。维修周期短,价格合理。希望能帮到你。13770036913 洪旭明 QQ:1269043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