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奇怪故障-----请教

楼主(2009-06-12):
变频器上电后,启动运行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 0.00” 不上升,旁的PT2小变压器电路存在故障。检测CN1的14脚有负电压,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变频器上电后,启动运行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 0.00” 不上升,检测CN1的14脚有负电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最高频率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把CM-FWD短接,试下,应该有惊喜

楼主:
参数已恢复出厂值,CM-FWD一直短接,还是不行啊

网友C:
在设好上限频率   另外看看11。12。13那边有错没?

网友D:
检查小变压器输出到主板的电压,可能电压低而被判断为系统底电压。

网友E:
欠压就没有频率,查一下358周围

楼主:
小变压器输出到主板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F:
直流电压应该不够吧!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好,换主板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