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智能型电机保护器显示的故障!

楼主(2009-06-12):
电机保护器显示“漏电故障,停车”但是电机还是在正常运行,待电机停止运行后,在试验位置检查电机保护器,还出现此问题后接触器跳,为什么前面显示此问题后电机仍然正常运行着,在试验位置试验就不行了呢?还有吧此保护器拆下后换到另一备用抽屉上,在试验位置试验就是正常的呢 ?  小弟在此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你把备用抽屉里那一只电机保护器换过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