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捕焦油器故障,大家给帮帮忙!!

楼主(2009-06-12):
现在的现象是空投试验一切正常,就是通煤气电压就波动,查不出问题,急 急 急!!!

现在演变成:通煤气七个档电压42kv,可是运行几个小时后电压上升到44kv,在过几个小时升到46kv,电压出现波动,减一个档,六个档运行电压44kv,在过几个小时电压又升到46,出现波动。再减档同上。

  控制柜,高压发生器 我都换了。而且同样的煤气倒换一台电捕本体运行一切正常

                 大家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我现在实在是摸不着头绪了

网友A:
通煤气电压波动正常,只要不超出波动范围。

网友B:
毕老师是煤气发生炉方面的行家了,请问毕老师,

电压波动正常范围是多少呢???我这的煤气炉也快热调了,,,,

网友C:
通上煤气后煤气中含有一定的水分,肯定会产生电压波动,如果是4KV的百分之十范围内经常出现。

楼主:
但是另一台运行十分正常,我们的设备是一开一备

网友A:
高压输出原理很简单,就是调节硅堆变压器的输入电压来调节高压端的输出电压与电流,加了几个保护参数而已。电压波动,不是负载变化就是输入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