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1故障的处理

楼主(2009-06-13):
第一次能正常下载程序,而后不能下载了,感觉很奇怪。经检查发现DM6602数据不对用手编改之。发觉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不能用CX-P修改????郁闷!!!!!

网友A:
你的PLC是几年前的?

网友B:
是不是把DM6602改成100就行了,我也遇到过,我问了欧姆龙咨询热线才知道的,但没告诉我为什么。

楼主:
PLC是2009年的CPM1A-20CDR-A-V1,为什么不能用CX-P修改????郁闷!!!软件是CX-P V1.2

网友C:
你的软件不支持CPM1A-20CDR-A-V1的在线修改,得用老版本的CPT才能在线修改

尊敬的客户,您好!本人专业为您从事以下工作: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5920801421
电话:02085846200
QQ:1062932363
Email:morningsun.163.c@163.com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D:
呵呵;

不是软件的原因;

程序写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