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助一张用光电对射开关控制电机起停的电路图

楼主(2009-06-13):
我想用光电对射开关做控制电动机起停     请那位大侠帮帮忙  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好做啊,自己先搞懂手头的光电开关怎么控制的,再设计一个电路实践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跟按钮、行程开关等控制没什么区别有

是用PLC控制吗?

网友C:
你可以是开关家固态继电器加开关电源

网友D:
用光电开关触点串在接触器线圈回路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