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变频器+编码器+PLC实现精确控制电机转动角度?

楼主(2009-06-13):
RT。还有变频器控制电机停止时时自由滑行停止的,那停止时电机的惯性还会滑行一点,这个可以反转一点到需要的位置不?不想用伺服驱动电机,价格太高了。

网友A:
可以使用变频器的定位功能,具体请参考变频器的参数P141(以M系列变频器为例)。

网友B:
用电流反馈加位置反馈,需要加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C:
你的问题好像和标题不一样吗?

用你所说的哪些很好,能达到一般的精确度定位,用大电流线圈刹车装在电机后面哟,或是用伺服电机哪样说能更精确的定位啦

网友D:
台达VE变频器+pG卡+编码器,编码器用增量型的就行,PLC发脉冲给变频器,走位置模式,跟伺服控制一样

网友E:
你控制的是什么样的电机,鼠笼型的还是绕线型的,你可以用直流制动来准确停车呀

网友F(2013-12-17):
可以通过 多段速控制加一个减速过程控制冲出量  之前做过 浅薄经验 要是控制丝杆的话要加一个反转消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