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EP7 取消强制操作

楼主(2009-06-13):
各位老师好:
我厂一台北一840D龙门铣加工中心,在STEP7 中 设置 I56.3 强制为1 (输入点是一个按钮)
故障修复后按变量表中的【停止强制】【取消强制】 都无反应 , 也没出现警告对话框。。。强制效果依然存在。。。。请各位老师帮忙判断下是何原因

网友A:
应该在在线监控状态操作,还应选中该行,再点取消

网友B:
先下载一个空程序,然后把原来的下载

楼主:
不是很明白,试了很多次。。。强制效果依然存在。。。

网友C:
在840D的系统中是不可以强制的,否者无法取消的,这个是西门子840D的系统缺陷,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你只有更换地址才可以解决的。

网友C:
还有,输出点也是的,一定要注意,否者会很麻烦的。M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