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能否谈谈对三菱各系列CNC的看法,谢谢

楼主(2009-06-13):
波恩能否谈谈对三菱各系列CNC的看法,谢谢,想了解一下

网友A:
c5、M500、M520、c60、c64、c70等等、、、、、、你的题目太广泛了吧?

网友B:
对数控我只是一知半解,对三菱的数控就更不熟了,只知道其最新的M700可以实现多通道和纳米插补,不过可纳米的对中国禁运。

建议楼主直接咨询三菱。

网友C:
非常敬佩波恩先生实事求是的勇气!其实,即使是水平再高的专家,也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精。

楼主:
谢谢波恩,一楼的前辈能否介绍一下呢,我只知道现在三菱主要有M64、E60、E68、C70、E700、E70等,但对于各个系列究竟有何差别就一点也不明白,没找到三菱关于CNC方面的选型资料

网友D:
实事求是是电气技术人员的要求

网友E:
现在没有M64了,都是M64S了,可能不用多久,M64S就要被M70取代了,M64S作为一款全功能型的系统,作为铣床系统,可以做产品,可以做模具,有G05P10000功能,作为车床有双系统,可以做车铣复合机,部分功能上稍强于发那科的0iC。E60是简易数控,和发那科0imate差不多,都是三轴控制器。E68是4轴控制器,只有高速加工功能,没有高精度功能,用作车床可以实现大部分单系统车床的功能。M70是现在三菱对大陆的主推系统,分A和B两种,A的功能更强大,感觉上和西门子的界面有点相似,和以前的M60S系统在操作和使用上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功能上和M64S差不多,多了一些机床精度补偿上的新功能,将网络和CF卡等变成了标配,算是刚刚赶上了目前主流趋势。M700里分M720/730/750,有一些厂家在用,不过几乎都是从台湾买的,价格上也比从上海买便宜不少。属于高档系统了,界面上和M70几乎一样,会多一些功能按键。C70的样子更像是一个Q系列的PLC,和C64,C6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一般用在流水线,加工机床上还没见有人用过。大概和发那科的POWER mate D和H 是差不多的,了解不多。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高手的指导,也就是说目前三菱CNC有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有M64S、E60、E68、M70、M700这五个系列是吗?

网友B:
早就看出来“6楼”是行家里手。

网友E:
行家里手是谬赞了,不过是吃这碗饭,当这个心。

网友E:
现在大陆还是以M64S为主,不过有小道消息说M64S会停产,以后都出M70。E60/68作为低端产品应该还会保留。M700近几年应该还不会是主推产品。

不知道楼主是要选型还是只了解一下。

网友F(2010-04-27):
看来这里有高手,问个问题,三菱的E60系统,车床版和铣床版怎么转换?我只记得是开机的时候有个操作,可是具体咋弄的忘记了,时间太长了。。。

网友G(2010-07-28):
开机时同时按下shift和input键,启动以后你就会了

网友E:
按住 RESET 和INPUT开机,进去以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往下走就好了。

可以做切换真是很方便。

网友H(2010-12-13):
不错,三菱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的话,我觉得用这个不错,开放性好。而且有全系列的产品扩充,不象FANUC只专业于数控的。

网友E:
其实发那科也不是专注于数控。其实发那科最出名的应该还不是用于加工的数控系统,应该是机器人吧。 就算是数控系统,我以前也见过用发那科的30i做一款和数控完全没有关系的测试设备,用来控制几百千瓦电机的运动,涉及了多种总线通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按住 RESET 和INPUT开机,进去以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往下走就好了。

可以做切换真是很方便。

混迹进来问个很小白的问题哈 这种类似的可以很方便的在车床版和铣床版之间转换的功能,是只是三菱具备,还是一些主要的品牌的产品都具备?

网友E:
我对其他家的倒不是很熟,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J:
以西门子828D这种低端系统来说~~从PPU开始就把车铣分开卖了~~觉得西门子超会做市场细分啊~~
顺便搭车问一下三菱数控的待遇怎么样?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K:
fanuc、fagor、num也是车床、铣床系统分开卖的,不存在切换问题

网友L:
三菱的在中端的竞争力还是不错,东西也还耐用,至于开放性,你就别想了,呵呵

网友E(2011-01-14):
日系的开放性都一般,不过话也说回来,开放性不高,一般来说问题也会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