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峡,0V--10V的电压接入S7-300模拟卡里

楼主(2009-06-13):
请问大峡,0V--10V的电压接入S7-300模拟卡里,根据电压的大小控制电机的转速,0~2.5V输出一个转速,2.5~5V输出一个转速,5~7.5V输出一个转速,7.5~10V输出一个转速,我想把输入信号转化成一个数,10V对应的值为32767,然后用这个数和8191,16383,24575,32767进行比较,我不知道用什么指令转换??请各位大峡指点!!!!!!!!!!!!!!!!!!!!!!!!

楼主:
能发个例子给我吗

bangsi409@163.com

网友A:
在S7-300的模拟量直接就是0-27864,你也可以用功能FC105来转换成你需要的量程范围

网友B:
用多段速来控制啊。很方便

网友C:
按照楼上说的,直接把模拟量转换成0-10的工程量,当工程值在0-2.5;2.5-5;5-7.5;7.5-10之间就对应输出你的4段速度值,当然还得考虑死区的问题啦,防止在临界点频繁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