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输出反相

楼主(2009-06-13):
软启动器(如施耐德ATS48系列),输出相序与实际需要的相反,能否可以直接在参数中进行设置,而不用再去更换电机接线?

网友A:
软起动器有正反控制端子,可能不同吧供参考。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软启动器中没有参数可以设置反转。

网友C:
软起动器降压启动的一种,不能改变频率与相序,只能改变一次线

楼主:
前次在现场调试,电机反相了,安装不想换线,总说这个可以直接设一下参数就能够实现反相,给他们解释了半天,结果还很不乐意,还说花了那么多钱买这个,连这个功能都没有。。。。。

网友D:
没有,只能更改输出线头